双CPU双GOT通讯疑惑

楼主(2018-08-27):
最近有点闲,喜欢瞎搞,导致最近提问比较多...
偶然间看到别人做的一个设备,Q03UDE和Q172D的双CPU,然后设备头尾各一个GOT2500触摸屏,然后厂家省一个路由器,一个触摸屏网线插在Q03UDE,另一个GOT网线插在Q172D运动CPU网口上,两个屏画面里的软元件都是监控Q03UDE的,正常使用。然后我回头搞实验插在Q172上的触摸屏能连上,但是显示的数据有问题,我怀疑是不是插在Q172上的触摸屏并没有采集到Q03UDE里的数据,而是采集的Q172里的软元件数据。然后始终没有找到哪里设置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插在Q172上的GOT也采集Q03UDE的数据...
还望高手点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是不是多CPU刷新设置里的高速通讯点数互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CPU刷新设置里的高速通讯点数互刷
应该不是,我看过原机参数,自动刷新的只有B点和W点,而且起始地址也对不上。触摸屏上都是D和M为主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来位大佬帮忙解惑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这是两个独立的CPU,数据是要交换的!,我们以前用双CPU也是通过数据交换来监控运动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