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请版主辨认

一样的型号怎么标签有部分都不一样。那个真那个假。

网友A:
在右边开口看进去可以看到涂了三防漆的是正品,
把装485BD的那块盖板打开线路看到三菱标志是正品。

楼主:
485口都有三菱标志呢

楼主:
请站长出来指认下

网友B:
光看这两张图,看不出来问题,没找到假的痕迹 。偏向为真。

如果要完全确认的话,你得把下面那个小盖子抠开来,找找有没三菱标志,如下图:

网友B:
还有就是不同时期的的确标签有不同,三菱的外包装和内标签最近几年换过几次。

楼主:
谢谢站长同志的指点。晚上回去确认下。

网友C:
能不能像手机上用安兔兔一样跑个分,谁写个程序,看看指令是否支持,然后跑跑扫描周期,能不能分出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