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联动的螺丝机 用什么模块 怎么编程

楼主(2018-08-28):
求大神指点 +3分

网友A:
FX3U的就可以了,怎么编程要看你这么动作了,说得不清不楚的
下载积分:+5(libin520) 好贴好贴!

网友B:
比如说开始的起点,然后干啥 接着干啥
按顺序写

网友C:
联动3U主体好像不行 3U可以带3轴但不具备插补功能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ibin520) 好贴好贴!

网友D:
3轴联动建议用国内众为兴,固高之类运动控制器,
直接可以运行G-code,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网友E:
螺丝机要个鬼的插补 3GA 40个点以上的就行了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网友F:
需要插补吗?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网友G:
问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楼主杭州哪里的。

网友H:
用螺丝机控制器最方便

网友I:
螺丝机需要插补?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个问题都描述不清,楼主杭州哪里的。
[/qu杭州滨江 QQ1490535725 加我聊聊

网友J:
市场上有做好的螺丝机控制器 只用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K:
螺丝机不需要走插补了.普通3轴单独控制就可以了,找个能控制3轴的plc或控制器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