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原装信号线不够长,我能用屏蔽线延长?

楼主(2018-08-28):
我有台计量泵,可以接受4-20MA电流信号,原装线只有1米长,我能用一根屏蔽线 延长? 因为他的接头特殊 不好搞

网友A:
可以使用低阻屏蔽线延长的。

网友B:
我都接了十来米

网友C:
数据有变化 之前做过称重 4-20ma延长线后和不严长线标准块的重量有一定差距 可能 和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D:
可以随便加,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都接了十来米
上去就干,不要怕,电流比电压更稳定,电压会被消耗,电流不会被消耗。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F:
可以用线延长,线不要太细,最好锡丝焊接或者用端子排对接。

网友G:
牛人
工控人加油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最长做过30米的 放心的干 延长双绞屏蔽

网友I:
电流的没关系的

网友J:
剪开它,中间接2个信号隔离器,稳得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剪开它,中间接2个信号隔离器,稳得不行
4-20ms大师信号隔离器有型号吗

网友L:
低阻的,可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