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8-08-28):
假设一组数据
D0=0 D1=10 D2=30 D3=50 D4=100 D5=200
然后我任意给出0~200 的一个数字,自动提取出相邻的两个寄存器
例如:我给出一个数字:66, 自动提取出 D3和D4
这样最简便的程序思路应该是怎么样

网友A:
这个不难吧,做下简单的运算,再做比较就行了啊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B:
递增Dx与66比较。这个有点像品质管理里,用塞规来测量一个孔的大小一样。通,止来判断孔属于哪个尺寸区间。

网友C:
用for来循环比较就是。

网友D:
三菱的話看一下ZCP指令

网友E:
參考看
----[>= D100 k0]---[<= D100 k10]--------(M0)
.
.
.
.
M0
----||--------------------------------------------[MOV K0 D0]
|----------------------------------------[MOV K10 D1]
.
.
.

网友F:
我的話會先執行排序D0~D5(確保D0~D5的數值是由小到大)
再依序比較輸入值與D0~D5
第一次大於就將D0z搬到顯示值1
第二次大於就將D0z搬到顯示值2
完成

网友G:
用 Z 变址来写

网友H:
感觉需要两组变址,一组比较大于等于,一组比较小于等于,然后FOR NEXT

网友I:
可以这样,你用你的寄存器的值减去输入的值(循环),直到第一次大于0停止循环,然后提取出这个寄存器,再根据你的当前寄存器提取出前一个寄存器(可以用变址)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J:
象是要做多段线性补偿

网友K:
比较数据升序排列
D2自动提取指向寄存器地址,再处理一下就是你要的D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