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条码读取器控制器怎么和三菱通讯?附上说明书和图片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3283 K) 下载次数:137

网友A:
用一个232IF模块,用232通讯方式接受数据 我这里有个例子 或者直接写一个上位机软件利用232读取呗。要的话可以给你
附件: 测漏源程序机程序.zip (184 K) 下载次数:152
  •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只是发个安装手册有什么用,
    需要的是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