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新人求助 三菱plc方面 求知道的大神帮忙

楼主(2018-08-28):
我想用个交换机 ,3个网线,分别连接三菱的q系plc,三菱的触摸屏GOT2000,和电脑。实现电脑可以直接下程序个plc以及触摸屏,触摸屏和plc之间可以通讯。求指导要怎么设置。最好带图片给我看一下,文字说明我可能回弄错

网友A:
看看手册就好了,没啥难的

楼主:
就是看不太明白 所以才来求助

网友B:
三菱触摸屏不是可以穿透么 如果只是要下载程序 用不着交换机 电脑直接和触摸屏通讯就好了 然后同样可以下载程序啊

网友C:
一端插交换机,另一端插三个设备,IP同一网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