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8):
手上有20个S7-1200PLC,每个PLC和12个西门子变频器走的通讯控制,现在想用一台1500把这20个S7-1200连起来,方便采集数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S7通信,Modbus TCP都可以实现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如果变频器和S7-1200的总数超过256台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7通信,Modbus TCP都可以实现

以前没有弄过这样的,求指点

网友C:
引用楼主luobin0739于2018-08-28 21:19发表的 S7-1200通讯 :
手上有20个S7-1200PLC,每个PLC和12个西门子变频器走的通讯控制,现在想用一台1500把这20个S7-1200连起来,方便采集数据,求高手指点!

1500主站,把1200当成PN从站设备,数目,也是可以的,20个不多
你参考下

下为西门子官网资料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PROFINETnew/1200%20PROFINET/S7-1200_IO_device_diag/S7-1200_IO_device_diag.html
专心搞钱

网友D:
加通讯模块,看硬件手册

网友E(2018-10-11):
相关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网友F:
用一般的交换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