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字符串输出表达式

楼主(2018-08-29):
求助:
组态王值输出中,字符串输出表达式是什么样式的,试了好几次也没成功。如图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变量类型得是字符串
选字符串输出,然后把变量放进去就行
如图:
下载积分:+1(z62678667) 真诚感谢!

网友B:
语法错误,看说明书

网友C:
可以的,之前见过实现的,语法要对,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