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伺服机构推动栈板到达目标位置,如何实现暂停急停伺服都减速停止。因为不是减速停止的话,伺服停了,栈板会惯性离开伺服机构,再次启动时,伺服机构由于离栈板有一段距离,会带速度接触栈板,导致栈板上产品倒塌

楼主:
目前我是伺服推到终点我才设备暂停,中途只要不是伺服电机故障,即使是暂停与急停,我都让它完成整个流程

楼主:
这个有没有谁能解决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你把急停的作用失效了,急停是安全作用,到目前位置还没有见过按急停设备还能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急停的作用失效了,急停是安全作用,到目前位置还没有见过按急停设备还能动作的。

这都是小问题,主要能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网友B:
设置加减速时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加减速时间不行吗

哥哥你暂停也有加减速吗

网友C:
学习了。。。伺服很久不用了

网友D: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做法跟你差不多,暂停走到位之后再停止,不过急停马上停止,拍了急停之后需要复位回原点才可以!
  • 下载积分:+1(471165265) 设备用了好久,不想改了

网友E:
    到位才停,先减速吧

网友F:
    這就失去急停的意義了 (弟廠內有過血淋淋的案例...)
    可能是樓主遇到的現場人員習慣性按壓急停去做設備停止(弟廠內也有類似困擾)
    弟的做法是追加一個設備停止的機能按鈕給現場人員使用
    現場按壓後----->設備做完一個段落才停機
    每個地方不一樣
    僅供參考

网友G:
    设置一下减速的时间 ,控制一下模拟量的输出,应该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