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5UPlc没给信号x14.x15.x16.x17Plc指示灯都不亮,但软件批量监控x14.x15.x16.x17不断循环得点,什么情况

楼主:
程序跑自动也没问题,但批量监控输入信号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接输入负载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B:
是有干扰吧,一般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跑自动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批量监控里本来是0的会变成1然后变成0,搞得我以为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