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三菱plc源型漏型的问题

楼主(2018-08-29):
上班接触到的机型,都是漏型接法,我想知道三菱plc是不能接源型的吗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网友A:
看型号,有对应型号的PLC

网友B:
三菱型号很全面的,可以根据自已需求来选择!

网友C:
我理解的源型和漏型只是PLC能否驱动继电器而已,源型的可以直接驱动,漏型的需要外接24V电源,而PLC只是开关功能。

网友D:
对于输入X来说 电流输入公共端COM是漏型,电流流出公共端COM是源型;对于输出Y来说,电流流出公共端COM是漏型,电流流入公共端COM是源型。FX3U系列可以通过改变接线来选择漏型源型,FX2N系列好像不可以选择。 输入是数字量传感器,漏型原型都可以,按钮的事漏型

网友E:
输入源漏都可以。输出就要根据需求选源或者漏。

网友F:
可以,S/S接0v

网友G:
输入型漏型都可以,要根据你的感应器匹配选择

网友H:
看电流流向,从端子流出漏型,从端子流入源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解疑,看完各位回复我有了个大概了
自由不是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