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表格定位指令怎么使用?
看了好久没看懂,

求指点。

网友A:
描述:表格指令
描述:定位指令
表格指令,只是將定位資料先寫在表格中,再指定表格的行編號去定位,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定位的資料很多,程式顯得比較清楚明白罷了.
FX5U的旋转台运行指令,可以多个旋转台的步进运行和连续运行多速定位,FX3表格指令,目前,我只知道表格一行,
定位一次,沒有不停止的连续运行多速定位......
表格定位指令中中的脉冲数能不能直接修改R寄存器改变数值,
表格指令运行完之后和正常的定额外指令一样靠M8029监控运行吗?

网友A:
描述:表格定位修改寄存器
描述:表格定位修改定位速度
1:表格定位指令中的脉冲数,可以修改寄存器來改变数值
2:M8029是指令執行完成,公用的信號,也可以利用M8348(Y0),或從驅動器接回 INP 的信號來用
数据传输哪里不是应该时把D寄存器的数据传入R寄存器。
陈旭我看是反着的。
还是说表格定位指令设定的时候你用的D寄存器。

网友A:
描述:Y0
描述:Y1
描述:Y2
更 正一下,使用M8340,比M8348合適

网友B(2019-01-31):
vdadiv兄,請教使用表格定位,可以同時四軸呼叫表格位址同時運行四軸定位嗎?
引用 网友A:
更 正一下,使用M8340,比M8348合適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以前我问过用定位用表格和直接用指令跑的区别或者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不过没人回复

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还没用过表格,感觉表格就是把定位赋值的地方分离到一个参数表这样

网友D(2021-12-02):
用定位用表格和直接用指令跑的区别或者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E:
表格定位不需要运动控制模块,成本低,但是不够灵活

网友D:
用表格和直接用指令跑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