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哪位大师认得这个仿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8-08-29):
哪位大师认得这个仿PLC,用什么软件编程。
原先有个屏通触摸屏。

网友A:
电路板看看,一般都是单片机仿的

楼主:
电路板上的单片机型号磨掉了
工控组态

网友B:
仿制PLC,一般都是用三菱软件,要不就是用西门子的!

网友C:
打开这个钣金可以看到内部,也许有牌了

网友D:
根据型号看软件型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的单片机型号磨掉了
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E:
输入输出端口命名与布局,好像是仿三菱的。

网友F:
用三菱的或西门子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该是仿FX3U系列,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H:
用三菱GX軟件試一下

楼主:
谢谢大师们热心帮助,先用三菱试试。
捉急的是三菱编程线找不到了
,等买来了试试。

楼主:
能用三菱GX识别,但是加密的,解密后说通讯或程序错误。

网友I:
应该是三菱的软件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