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9):
单位一台艾默生EV3000变频器45KW原来控制一台ABB37KW电动机,现在改为控制一台国产30KW电动机,变频器上修改了功率,电流2个参数,空车运行到4.4HZ左右就报故障有时是“变频器加速运行过电流“,有时是“变频器过载”。关闭了“自动转矩补偿”,故障依旧。下班路上我想起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的是220s,会不会太长了。请各位师傅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不会调,就先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   在根据参数调  ,220s加数时间  你这从0到50hz也太久了吧

网友C:
电机功率改变了,首先要确定变频器设置的电机参数,如果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还不行就要考虑电机线圈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D:
启动时间太长了,电机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变频器功率输出调大

网友E:
变频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时间太长了,电机有可能有问题

你好,后来把启动时间改成40s,故障消除。谢谢。
就是在升速时变频器有啸叫音,具体启动时间,我等正式生产时再调。

网友F:
加减速时间没调好也容易报故障吧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