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变址问题

楼主(2018-08-29):
FX3U编号的程序,有条指令是set M999Z4,用于置位M1000-M1011共12个位,后来PLC改为FX3G,程序能下载,但不能运行,提示指令错误,查询编程手册,3G的M不支持变址;除了将指令一条一条写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看看DECO指令
DECO只能置位1个位,下一个值来了会清除其他位,我要保留其他位,最后一起复位。

网友B:
mov HFFF K3M1000 这个怎么样
我要根据数值来置位某个位,不是一次全部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