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威纶通触摸屏怎么读取西门子TIME数据格式

楼主(2018-08-29):
求助:如上图,需要在威纶通触摸屏里监控38.0的数据,格式为time。怎样设置数据格式都不能显示正确数值,求大神指教。 另外,还需要监控2.0、6.0和14.0的数据。谢谢!

网友A:
TIME类型的实质就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形数据。至于REAL类型的监控,不是只要选择浮点类型的就可以了么。
Good Luck~

楼主:
118.0实际值是T#1S,我用32位无符号整数读出来的数据是6553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ME类型的实质就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整形数据。至于REAL类型的监控,不是只要选择浮点类型的就可以了么。
Good Luck~
好像你每次回复都会带上good luck~

网友C:
没有试过

楼主:
经过咨询客服,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D(2022-06-19):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NanoSecToTime或者TimeToNanoSec相互转换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