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白光V610C20画面切换不好用~~

楼主(2018-08-30):
有台V610C20触摸屏,带PLC地址的按键好用,屏自带的页面切换按键不好用,点上没反应。(以前都好用,现在用页面奇幻的全部按键失效,用PLC地址的都好用)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A:
你需要上传你觉得不好用的程序,然后我来看看,如果我能确认是Bug的话,我会上报东京工厂进行修正。

楼主:
谢谢。屏里面有个CF卡,SRAM 256KBYTE的内存卡,里面的程序怎么传出来啊。我们公司还想订这样的触摸屏备用,二手的也可,你那有货源吗。方便留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1、程序没有问题,可以自由切换。
2、你需要去看PLC中是否对HR71的13位做了处理,如果该位为ON,那么内部开关切换屏幕将禁止。
3、SRAM卡用于保存报警等实时信息,CF卡你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进行复制,请避免使用高速CF卡。
4、V610已经停产了,其维修备件也已经停产,你可以订购V9100用于更新。
5、作为原厂,不提供二手产品的供应,请见谅。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指点,按你说的现在画面可以切换了。请问如果用V901代替的话,原V610C20程序可以直接传进去用吗`另外方便加你下微信吗~我微信号18661443313,有业务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