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伺服器mr-JE-100A位置控制,不动作

楼主(2018-08-30):
大家好,现在我有台伺服器接收不到脉冲,可以点运动行,接线没错PA13设201/211都试过,都不转,son.emg.末端输入信号都短接了,在线等,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也有可能伺服硬件坏了。

网友B:
换一个驱动器看一看,

楼主:
新驱动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驱动器是新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有没有报警?还有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置,最好给个你这边设定参数的清单,我们好做排除是不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D:
接上伺服软件看下

楼主:
多谢各位了,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插头没插到位,因为插头太紧,当时不敢用力插,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