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松下伺服电机,公司为了省钱,控制驱动器的供电220V是用个1P的空气开关,只断开火线,请问下这样会有危险吗?有时候甚至一个空开同时控制3个驱动器,这样会不会有问题。有一次松下伺服驱动烧了好几个,根据现场情况反映是零线段了,现在供电是3相5线制。请问下松下伺服驱动是不是用2P的空气开关断开供电比较好

网友A:
所有220V用同一根火线,断零线也没事
可是电源有的是3相的,为了平衡会每条火线都接一些伺服

网友B:
改保險絲

网友C:
屌丝的做法

网友D:
现场零线断了,有可能导致220v电压变成380,瞬间会烧伺服,加保险丝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E:
这个也能抠,厉害厉害

网友F:
一个空开值几个钱,烧驱动又是多少钱。真会省钱,真会玩
还有个问题时安装空间,有时候不够安装位置,伺服多了,空开也能省不少地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十来二十块钱的事,你这老板还有人跟么·····
好好赚钱

网友H:
是为了省钱用1p空开吗,厉害。
公司以前好多设备都是用1P空开断开火线,我就觉得有点搞笑,不过也不敢提出来有问题,怕得罪人。现在也是按着前面的图纸做设计,而且这边三相也不用相序保护器,很多都是部门2把手弄得规定,提出来怕得罪人

网友I:
兄弟,跳槽吧

网友J:
这个老板真给力,真抠,早走为上

网友K:
松下伺服都买了,省个空气开关,老板真6,兄弟撤吧。

网友L:
控制驱动器的供电220V是用个1P的空气开关,只断开火线,这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M:
单相220V的设备一般都是小设备,设备插头线如何能确定你1P开关就一定能控制火线。
松下伺服是220V电源供电的,设备供电3相380V和单相220V都有

网友N:
断电不是要全部断开吗。搞不懂。
plc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控制驱动器的供电220V是用个1P的空气开关,只断开火线,这没有什么问题呀!

完全没毛病啊,公司专业自动化点胶灌胶设备的,急停按钮都只断开火线,设备供电有单相3线和3相5线都有,伺服三菱松下雷赛各种各样的,从来没出现过因为只断开火线而出现问题的,虽然那么做不是很妥当!但是也没什么毛病

网友P:
楼主你的认识搞反了,零线最好别断开,从设备电源总开关开始就别经过接触器,空气开关,断路器等等了保证零线的一路畅通,这是我们厂的电工头头说的,获得过电工大师称号,全市就两名额,我觉得他的话值得一信。。。
但是看手册的话,好像厂家要求装的空开是能同时断开零线和火线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的认识搞反了,零线最好别断开,从设备电源总开关开始就别经过接触器,空气开关,断路器等等了保证零线的一路畅通,这是我们厂的电工头头说的,获得过电工大师称号,全市就两名额,我觉得他的话值得一信。。。

你学的什么玩意?零线不装开关熔断器之类的是出于安全目的的,而且,是和保护接零措施相关的。做了保护接零的话,你摸到外壳不会有电的。当零线断线而又发生相线接外壳了,那么你摸的就相当于相线了。
我们的设备都是保护接地,不会做保护接零啊。

网友Q:
引用楼主376236753于2018-08-30 16:20发表的 伺服电机供电 :
松下伺服电机,公司为了省钱,控制驱动器的供电220V是用个1P的空气开关,只断开火线,请问下这样会有危险吗?有时候甚至一个空开同时控制3个驱动器,这样会不会有问题。有一次松下伺服驱动烧了好几个,根据现场情况反映是零线段了,现在供电是3相5线制。请问下松下伺服驱动是不是用2P的空气开关断开供电比较好

这种接法没毛病,规范上没问题的。但是,你说的烧了驱动的问题,应该是零线断了后,由于你们在三相负载平衡方面没做考虑,使得三相不平衡后,某一相的驱动器供电电压升高造成。而且,零线断,更证明你们负荷平衡的不好。在三相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电流是为0的。在供电规范方面,零线的线径匹配上只要求是相线线径的一半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三相平衡好的情况下零线电流小。

网友R:
伺服驱动器是不允许断开零线的
这个有什么原因吗?我看伺服的手册上面上面配的都是空开都是2线的,可以同时断开火线和零线啊。厂家应该不会搞错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H:
是为了省钱用1p空开吗,厉害。

起重,电梯,空调压缩机之类基本会装,
就螺杆空压机没有见过装相序保护的。
其它设备基本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