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rw指令是只用于plc之间的通信吗

楼主(2018-08-30):
adprw指令是只用于plc之间的通信吗

网友A:
MODBUS方便指令,可以适应支持MODBUS的其他设备的通信,非常好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方便指令,可以适应支持MODBUS的其他设备的通信,非常好用
它是也可以和其他设备(扫码器,变频器)之类的通信吗,还是说只可以跟其他plc通信

网友B:
没有,三菱485Modbus都可以用。很实用,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支持MODBUS协议的指令,PLC也可以,外部设备也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