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过高 如何降温

楼主(2018-08-30):
我们采取真空水冷却,如何提高降温速度,太热了都50多度了

网友A:
用空调降

网友B:
什么电机?发热太严重就是容量选小了

网友C:
50度不是正常的吗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D:
50度是正常的。

网友E:
50度不是正常的温度 难道你以为电流的热效应是闹着玩的?

网友F:
电机是不是受外力影响,负载大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什麼叫--->真空水冷却?

网友H:
电机容量太小了,或者参数设置的有问题,比如增益

网友I:
装冷却塔
相互学习

网友J:
就这点温度还考滤降温呀,B级绝缘的电机现是标配,50度小意思!夏天环境温度都三十五六度了呀!!

楼主:
我决定加大φ(>ω<*) 水流量

网友K:
增加水冷面积。

网友L:
加压缩机

网友M:
这个时候经验比理论更重要
转半个小时,十分钟摸一次电机,烫的手立即缩回,则电机选小了; 温和不至于烫手,则是正常

网友N:
检测很简单,让他工作几个小时用手摸,能坚持5秒就是正常发热,没坚持到5秒适当降温吧,50度手摸5秒随随便便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50度步可以摸5秒? 我们转8个小时 半个小时电机可以用?
在50度以上的,必须转8个小时以上才可以温度降低在50度以下。我们现在加快水流速度,有一点效果

网友O:
你这是主轴电机吧

楼主:
这个电机热的一塌糊涂
下载积分:+1(zxk999) 乱发广告!

网友P:
才50度j就觉得高了?看看电机的耐热等级,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对应最高允许温度(℃)
你看看吧。
下载积分:+5(lushushan123)

网友Q:
什么50度?是电机外壳还是循环水?

网友R:
我的电机110度,全年工作8000小时以上,我觉得没毛病,F级,你50度呵呵

网友S:
是长期工作在50度,还是比平时正常运行时高了现在50度,要注意轴承磨损负荷有无增加等方面的原因。

楼主:
我的晾凉了 我的冷你们的更热的啊

网友T:
用冷却水塔啊
下载积分:+5(lushushan123) 热心助人!

网友U:
50多正常!

网友V:
多增加熱交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