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分压问题

楼主(2018-08-30):
在直流24V电路中串入一个可调电阻,用来调节一个直流电机的转速,直流电机24V全压控制时的电流是0.072A,不知如何计算电阻选用多大的阻值?

网友A:
懂得欧姆定律吗?

网友B:
首先你需要看一下的你的要求是把电流限定在什么范围内 才能去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

网友C:
一般不會直接上電組
而是用調速器(脈波)控制

网友D:
干嘛不用PWM去做,马云家多得很那种板,才10来块一个。

网友E:
电位器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F:
先要确定好调速范围,再来确定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