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西门子24C128的芯片中,那脚才是第一脚
如何确定第一脚的方位呢?

网友A:
百度一下24C128的datasheet就可以找到。

网友B:
芯片摆正当了,左下角为第一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24C128的datasheet就可以找到。

上面没有这个缺口与小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摆正当了,左下角为第一脚

是不是以上面的字符方向为正方向。字符正向看,左一为1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以上面的字符方向为正方向。字符正向看,左一为1脚。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