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0):
如果每个伺服电机发完脉冲都用8029能行吗?

网友A:
可以,跟随指令用

楼主:
这样不会引起误动作吗?

网友B:
你能想到,别人做PLC的肯定也考虑到的。
放心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C:
定位完成结束位可以多次使用,敢敢用。。

网友D:
你看手册上介绍,8029必须要跟在你使用的指令后面才可以。可以重复使用不冲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能想到,别人做PLC的肯定也考虑到的。
放心使用没问题的

假设轴1,轴2同时驱动,其中某个先到位,M8029会不会误动作同时呢?
多多学习

网友F:
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G:
同样一直对三菱的M8029有这样的疑惑 期待大神

网友H:
3UPLC带多个伺服可以用各个点的信号标志,
如Y0:M8340,
Y1:M8350
Y2:M8360
如:LD M0 -----------DDRVA  D0 D4 Y0 Y3
                           |----LDI M8340--------------OUT T0 K3
                           |----LD T0------------RST M0

网友H:
M8029如果你有同时几个输出的话,第一个完成了别的也会结束,但是还要看你程序的编写,功能很多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H:
3UPLC带多个伺服可以用各个点的信号标志,
如Y0:M8340,
Y1:M8350
Y2:M8360
如:LD M0 -----------DDRVA  D0 D4 Y0 Y3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哦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