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西门子PLC中PID问题请假

楼主(2018-08-30):
各路大神,本人菜鸟一个,现在在自学西门子PLC,有个PID问题请教一下,PID的输出有数字量和模拟量,模拟量是数值,数字量是一个脉冲信号,这个输出有什么用,模拟量就是一个数值,数字量是一个脉冲信号,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一个温度控制

网友A:
脉宽控制电子器件通断

楼主:
就是控制启停,比如说加热器和风扇,就可以写成高电平加热器启动,低电平风扇启动是吧?那模拟量大神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是数值
引用 网友A:
脉宽控制电子器件通断

网友B:
这要看你被控设备需要什么信号 模拟量 脉宽 甚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