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我使用的是三菱FX3U-64MT PLC,后面加了2个FX2N-8EX的输入拓展模块,在GX works2软件中,无法与plc通信。com的驱动是有用的,设置的com口和奇偶校验、停止数、数据位均与com口一致,通信时出现无法与plc通信。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
通信超时(电缆断线、不支持指定传送速度)
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不同
·PLC处于RESET或初始处理中
请在关闭窗囗后,再次执行。
监视条件功能错误(执行过程中,执行了其他功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
信路径)
参数的IP地址设置、打开设置有误
在对象模块的打开设置中,请修改MELSOFT连接的连接台数。
经由CCIE Field以太网适配器进行连接时,未正确设置路由参数
以太网连接到不支持的GOT
请确认GOT的版本。
·防火墙设置为启用
经由以太网模块连接时,与模块的站号<->IP相关信息设置方式不一致
<ES:0180840b>
本人已确认的是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相同,使用的是RS232通信,个人认为应该是编程线内部损坏(线是上个星期刚买,测试使用时用的是现在通信的plc,当时没有加拓展模块,测试安全OK),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加了输入模块,在软件里面还需要设置吗?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A:
PLC和电脑上的编程软件无法通讯,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一般可以自己排除一下。

象您这种使用了虚拟COM口的情况下。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看下虚拟出来的COM和编程软件上的COM是否一致。

同时也有可能是硬件故障,比如线坏了。 PLC编程口坏了。

网友B:
電腦:軟件+驅動
銅芯線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