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MR-JE-100A,INP信号

楼主(2018-08-31):
我这里有台机要接收伺服器定位完成INP一个动作信号,怎么它会刚启动inp就有一次信号输出,定位完成又一次inp信号输出,一共两次信号。怎么会有两次,要设置哪个参数啊?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
定位完成 INP CN1-24 累计脉冲在设定到达范围内时INP开启。定位范围可以在 [Pr. PA10] 中
进行变更。到位范围较大时,低速旋转时会常开。 伺服ON后INP开启。

网友A:
你电机不动的时候INP信号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