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232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8-08-31):
三菱plc 有qj71c24n模块,上位组态王,设备是232无协议通讯,qj71c24模块的232口与上位机通讯用了,
我要把设备与plc或组态王连接起来,只要数据可以上传就行。
232主要没有地址,我就蒙圈了,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
下载积分:+1(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有会的大神求指点一二,小弟对232一看就头疼!

网友A:
波特率 停止位 串口号 和上位机对上。不要在乎232 485他们只是一种接线方式,232短距离,485远一点。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主要是他没有串口号,波特率,停止位,字,这些都有,就差一个串口号,怎么办

楼主:
顶顶,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串口 你连接的COM口几就是COM几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网友A:
工控机上面的接口不是有COM几吗 你连接的那个口是就COM几啊 仔细看一下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和PLC通讯,还是组态王啊?

楼主:
我就不知道这个设备的232能和谁连上,qj71c24的232被占用,232不就是点对点,不能连多个吗,请大神说细点 ,小弟笨

网友A:
我要把设备与plc或组态王连接起来
下载积分:+3(qq304854176) 真诚感谢!

楼主:
两个选一个啊~~~~~

网友B:
买带2个232接口的不就可以了,232是一对一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