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31):
请大神帮我看看485通讯实现这个语音控制应该怎么写梯形图

楼主:
我的程序不对,控制不了,请求指导

网友A:
我也准备作这个,,一模一样

楼主:
你懂么,指教下?

网友B:
你的通讯格式字错误,你串口控制协议上的通讯格式字应该是0381。

楼主:
我这样操作,是对的么?

网友C:
验证了么
试过,不行

网友B:
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串口调试助手都不行就不用写程序了,你这个程序还有问题,没有计算效验码,发完一次之后你还要用M8123复位M8123,要不然你只能发一次,如果你使用的485BD板通讯格式字还不一样,所以说要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试好了再去写程序。
  • 下载积分:+1(奋斗的虎) 热心助人!

楼主:
    按语音板范例,h45是异或校验码。我没有485转usb线,搞不了串口调试,,

网友A:
    还没搞,有起始字符的吧,,我等把伺服电机调完后,再调,,,,
引用 楼主:
    你懂么,指教下?

网友A:
    看程序,没什么问题的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操作,是对的么?

网友D:
    我还第一次见通讯用步进指令的    这个新想法,我以前还真的没想过,有机会试试 。
    485接线也是有讲究的 你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最好就贴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第一次见通讯用步进指令的    这个新想法,我以前还真的没想过,有机会试试 。
485接线也是有讲究的 你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最好就贴截图出来

步进和通是两条线的,没扯一块,,
不是a对a,b对b的么

网友A:
模块是TTL 3.3V的电平,,与5V串口连接时要串1k的电阻,,,
还有数据格式里面的那个校验码一定要计算正确

网友A:
我用电脑调试OK ,,,可以播放了
引用楼主15071655143于2018-08-31 15:23发表的 求教!三菱plc fx2n 通讯问题 :
请大神帮我看看485通讯实现这个语音控制应该怎么写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脑调试OK ,,,可以播放了

请帮我看看这样编程序为什么不成功

楼主:
如图中所示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我都试了好久了,就是传不了

网友E:
感觉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我也是串口调试没问题,plc指令发送就不成功

网友F:
指令没有转换啊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转换一下就解决啦
QQ:611369538

楼主:
现在能通讯了。出现了个新问题,一切运转都正常,但就是err和run灯一齐闪烁,检测出来说是6322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G:
行不行 关键先看硬件连接 ,靠谱的办法就是串口监控,看看你发的到底对不对,甚至看看有没有发送。有时候程序连接都没问题还是不行,可能是硬件问题,会浪费很多时间,还是买usb线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把通讯格式排到rs指令后面去了。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A:
我程序写好了,能控制了,,附件是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2000qf168)

网友H:
这个帖子气氛好,两位工程师惺惺相惜,互相分享,也给我们浏览者很大的帮助!

网友I:
坐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