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 多轴联动怎么搞

楼主(2018-08-31):
2轴联动 3轴联动

网友A:
安川运动控制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网友B:
用插补功能,现在的PLC的定位模块都有这个功能,2轴、3轴、4轴都可以,还可以走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等等
下载积分:+1(lushushan123) 真诚感谢!

网友C:
轴不多就用数控OK啦。简单粗暴
下载积分:+2(lushushan123) 头像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