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PLC故障,故障灯一直闪。PC可以连接PLC,但不能读出程序

楼主(2018-08-31):
FX1N的PLC故障,故障灯一直闪。PC可以连接PLC,但不能读出程序。
读取时没有程序项,只有参数及内存项可以选取。

网友A:
软件有故障诊断,诊断一下就知道什么故障了。

网友B:
电池没电?

网友C:
哪来的电池啊

网友D:
特殊加密!有定时运算出错程序!

楼主:
程序丢失了。

网友E:
软件有故障诊断,看显示什么代码,就知道什么故障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请空数据~~~~~~~~~

网友F:
可以連線查看D8004
異常代碼是甚麼?
判斷一下問題所在

网友G:
估计你的FX1N是假货,仿品。清空PLC内存后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这情况。
TEL:13928661629 QQ:732656560

网友H:
FX1N是假货,仿品

网友I:
清空内存吧,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