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程序上载失败!

楼主(2018-09-01):
手上有个一工程,
电脑上程序文件是V11的,但是不是最新的。
试了两种方法,一个是V12,网上找过,用了一个V12下专门上载V11程序的程序,上载失败……
后来电脑改装了V11,还是上载失败!并且都是失败后要求重启TIA。
目前V11.。V12都能读CPU,但不能上载程序。
要不我试下bsic??
问题来了:在一个未知软件写的1200的CPU,我应该用什么软件把程序上载上来……。

网友A:
早期版本的cpu不支持上载的,具体情况你打西门子的400电话。

网友B:
早期的PLC用博途V10.5试试,V10.5是可以上载的

网友C:
我前天两刚遇到同样的问题 1、你需要重装下系统然后在安装V11 把杀软关掉 。2、你也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虚拟机然后把V11安装在虚拟机里即可。以上两种方法我在不同的电脑上都已验证过 不过我的是V13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