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61BT11N模块不定时读不了远程IO

楼主(2018-09-02):
有时不能读取部分远程IO,有时全部读取不了,出现这情况时,有时即时断电再启动就可以,但过不了多久又出现这问题。有时即时断电也不解决,过一两个小时后再通电又可,但也是用不了多久,电源模块,底板,QJ61BT11N模块都换过了。QJ61BT11N模块上的报警灯一直闪亮包括正常使用时,有时一直亮,一直亮时就全部IO读不了了。有没有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情况吗?是干扰造成的吗?但以前是一直用得好好的?

网友A:
做好各站诊断的程序来排除

楼主:
1楼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我上次碰到过,威纶触摸屏显示三台行车(天车)上所有横移和升降定位感应器均没信号,但感应器都有24V电正常,有时关机重启后好了,有时要关机好久才恢复。开始以为3台行车通信线出问题了或是远程通信模块有问题,后来发现3个天车上装有远程通信模块的小电箱的接地线,都没有连接到天车上接地螺丝(天车运行胶轮摩擦导轨产生静电,需要靠接地螺丝把静电导走)。把地线和天车接地螺丝连接后,故障彻底消失。

楼主:
谢谢3楼的分享,希望有遇到这情况的都分享一下解决之道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设备运行时,电源电压被拉低,设备运行时测量监控24V和220V电源电压

网友D:
CC-LINK主站模块不是要接个110欧姆的电阻吗?加了吗?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E:
请问 模块之间你用的是专用电缆么 普通电缆是不行的 如果不是请更换 再试试

楼主:
回5楼,电柜处于通电状态,只有几个风机运行其它不动作,过一会就会出现这 问题,

楼主:
回6楼,模块有加那个终端电阻的110欧

楼主:
回7楼,通讯电缆是专用的

网友F:
有没有多个终端 星型接法可能会干扰通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多个终端 星型接法可能会干扰通讯
11楼说的对,也许是其他终端的故障,通讯电缆接地也要做好,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