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2000 怎么设置触摸屏窗口地址

楼主(2018-09-02):
小子新人,请教大家。
想要设置一个D地址,用来触发跳出alarm视窗。
请问,在GT Designer3哪里设置这个D地址。

网友A:
软件左边,点系统,点环境设置,点画面切换/窗口
可以设置基本画面对应的软元件为D***,重叠窗口,叠加窗口对应的软元件也以设置成D***
然后在公共设置,报警中设置报警
我的做法是把某个窗口画面做上报警。然后有报警的时候显示这个窗口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把所有报警以注释的方式注册到工程中,并分配相应的连续软元件(一般用M),报警条件达到就set相应位的软元件,rst来复位相应报警,做一个画面专门显示报警。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