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2):
  求教各位大神,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学到老

楼主:
应用上载到电脑有8个画面,下载到另一个新屏只有4个画面,上面的文字也没有了,通信异常,求大神指点,谢谢!
学到老

网友A:
发出来,研究下

楼主:
触摸屏上载的内容
附件: 000_r.rar (53 K) 下载次数:99
学到老

网友A:
通讯异常检查PLC, 通讯设置, 线, 没有通讯肯定有问题的,另外如果画面8个,实际只有四个,可能其他画面由PLC来调出的。可以把PLC 程序检查下。查找D0的赋值数据有没有与画面的编号相同

楼主:
旧屏与PLC链接一切正常,程序上载到电脑再下载到另一个新屏就显示通讯异常
学到老

网友B:
通讯问题我不知道,毕竟这个需要现场检查。
至于你说的画面问题,第四页画面,右下角的那个“下页”调用画面改成画面5就是7个画面。画面8不知道怎么调用,应该是报警自动弹出?

网友B:
刚又看了一下,第四页的“参数设定”,调用的就是第五页,然后才有第六第七页。

楼主:
谢谢了,应用下载到新屏为合显示参数的文字也没有了
学到老

网友C:
海泰客,也是需要注意字体的。

网友D:
哪位大神有ADP6.0.2软件?帮我这个程序反编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