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声光报警程序,编译显示能流逆转,新手,望指教

楼主(2018-09-03):
西门子PLC S7-200,声光报警程序,编译显示能流逆转,新手,望指教

网友A:
问题应该在上升沿上

网友B:
把后面这三行重新起个网络,不要接SM0.0

网友C:
SR置位优先指令不能有线将置位的条件和复位的条件连在一起

楼主:
2、3楼正解,已试验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