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8-09-03):
GX Works3 1.045X版本的软件在转换时出现报警,提示程序文件的未尾不存在END指令。但程序文件的未尾明明有END 指令,GX Works3软件真的让人捉摸不透!请各位大师指教!
一笑而过

网友A:
我装了官方的最新版本又卸掉了,又装回论坛的版本了,还有官方GW2的最新版本也有问题,保存的时候会弹一个什么出来,然后只有关闭了从新打开,但是用CTRL+S键保存就不会关闭。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FX-5U,除了GX Works3软件外还有其它软件可以编程吗?GX Works3软件有些问题真的有点捉摸不透!
一笑而过

网友B:
GX WORKS2 也能支援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