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FX 3U PLC用什么线与信捷触摸屏通信 没有通讯模块,是使用RS422  还是RS232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A:
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B:
插3U的圆口,信捷有专门的连接线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422可以的

网友D:
plc本体自带的是422

网友E:
这种通讯线没有标准品的,都是定制或者自己找手册查引脚自己焊,只要插头对就行,长度也可以比较任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232  422  485 是 接线方式

网友G:
买触摸屏的时候让供应商配就行了
自动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你真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触摸屏的时候让供应商配就行了
正解

网友I:
三菱的就可以

网友J(2019-04-30):
一般我都是问供应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