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大家好!~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我的流量传感器的是脉冲信号,,,我现在用高速计数器来做流量监控,,,请大家给一个思路

网友A:
思路你自己已经讲了,就是高数计数器。
小型机输入的前面几个点一般都有高数计数功能,大型机需要个高数计数模块
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思路方向是没有问题  但  具体的程序怎么来写  有没案例  让参考下    我   比如说  我的流量传感器的量程是0-10L/min
  对应的脉冲数0-10000。这个用什么指令来计算?用SLC来换算可能不行哦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思路方向是没有问题  但  具体的程序怎么来写  有没案例  让参考下    我   比如说  我的流量传感器的量程是0-10L/min
  对应的脉冲数0-10000。这个用什么指令来计算?

网友B:
高速计数口,对应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思路方向是没有问题??但??具体的程序怎么来写??有没案例??让参考下????我?? 比如说??我的流量传感器的量程是0-10L/min
??对应的脉冲数0-10000。这个用什么指令来计算?

可以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做累加计数,0-10L对应为0-10000脉冲,那么1L就是1000个脉冲信号了。

比如用寄存器,D0做+1。需要注意最好用32位寄存器。

楼主(2018-10-05):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做累加计数,0-10L对应为0-10000脉冲,那么1L就是1000个脉冲信号了。

可以帮简单的写一段吗?

网友D(2018-12-05):
用scl指令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帮简单的写一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你这简单的一段是够简单的,人家还想让你把分度算好了,你一个计数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