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设定两个按钮,一个按钮将CIO区500.00置1,另一个按钮将500.00清零。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操作置1按钮时,触屏和PLC没有通讯上,待通讯上以后再次操作置1按钮是没有用的。需要操作一下置0按钮才行。

例如:
将PLC与触屏连线拔掉,操作置1按钮,然后将连线接上,再次操作置1按钮,此时PLC内500.00不会置位,必须操作一下置0按钮才能回去操作置1按钮。

好吧,居然用一个神奇的方法解决了,之前MCGS与PLC500.00链接设置为只写,导致500.00动作变化不会反馈回MCGS,只要设置为读写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A:
把你的按钮设成脉冲ON自复位型,
或者直接ON/OFF切换开关,这样不需要两个按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谢谢回复
找了找,似乎按钮不能直接设置脉冲,需要使用函数?
用一个按钮就不考虑了。误操作比较危险

网友B:
一般都用取反加状态显示,一般不会做两个开关一个开,一个关,不是好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找了找,似乎按钮不能直接设置脉冲,需要使用函数?
用一个按钮就不考虑了。误操作比较危险

我的主要意思是自复位型按钮,类似于上升沿下降沿脉冲式

如果要两个按钮就使用ON/OFF切换开关,然后这两个按钮在屏幕上做逻辑互锁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要意思是自复位型按钮,类似于上升沿下降沿脉冲式

试了下只要使用了按钮的置1指令就有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置0指令才能再次操作置1
然后只有操作里面选择取反指令才能规避,但是取反就意味着实施和恢复都在一个按钮上,而现场实施和恢复需要弄成两个权限。
当前只能在初始画面设计一个通讯检测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只要使用了按钮的置1指令就有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置0指令才能再次操作置1
然后只有操作里面选择取反指令才能规避,但是取反就意味着实施和恢复都在一个按钮上,而现场实施和恢复需要弄成两个权限。
当前只能在初始画面设计一个通讯检测来解决

如果不出现这问题才怪了,你都已经置1了还怎么置1?肯定需要置0再次操作置1

你两个按钮在屏幕上做互锁,当按下按钮1就置位1并复位按钮2,按下按钮2就置位0并复位按钮1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试了一晚上,找到根本原因了。MCGS的按钮只能置位MCGS内的数据,将MCGS数据和欧姆龙plc内存码链接起来才能实现控制PLC。
如果设备和PLC没链接起来,对于MCGS来说,按钮已经将数据置1了,即使连接的PLC内存没动作。所以再次置1是无效的,因为MCGS内的数据已经在1位置。只能手动复位。

问题关键MCGS与PLC的数据链接不会重复应答,没连接上就GG了。目前正在尝试使用策略工具,让MCGS重复链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