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扫描问题

楼主(2018-09-03):
节拍比较快的时候 D233加1了 m121没有动作 是扫描因素吗?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A:
PLC 是新的还是旧的,要是使用年限多了,有可能会丢PLUS

网友B:
不可能是扫描问题,应该哪里复位了M121

网友C:
M121动作两个条件
D233加1就一个条件
可能X022和X023同时有信号,此时D233加1的条件满座。M121动作的条件不满足
还有可能就是什么地方将M121复位了

网友D:
把 ldi X023删掉看看

网友E:
是哪里复位了M121

楼主:
X23的原因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F:
需要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