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通过交换机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8-09-03):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个西门子1200PLC,直接用网线连接电脑与PLC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经过交换机后就不行了,ping都ping不通,担心是网线问题,去市场上专门买的网线还是不行
拿着同样的交换机,同样的网线,同样的网口插口,用在另一台1200PLC上就行,PLC的型号是一样的
怀疑是CPU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CPU,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还是找不到头绪,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跪谢
PLC 的配置是:CPU 1个DI模块 1个DO模块

网友A:
你是不是拿路由器当交换机使啦,我用个三四十块钱的交换机都可以正常使用的啊。。。
确定是交换机,不是路由器

网友B:
作为网络隔离使用:对于一些功能好的交换机,可以通过模式选择开关选择网络隔离模式,实现网络隔离的作用,可以只允许普通端口和UPlink端口通讯,普通端口之间是相互隔离不可以通讯的

网友B:
网上搜的资料,图发重复了

楼主:
是普通的交换机,50块买的,零时用的

网友C:
路由器不能用吗,照常可以的。

网友D:
我都是用路由器,人機插一根線,PLC插一根線 電腦插一根線 IP指定好 同一個網段

网友E:
你不是交换机的哪个口坏了吧,用到那个口就不行,避开了那个口就可以,不信你交换机就2个口

网友F: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交换机上了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G:
这个完全没问题 路由器可以当交换机
只是你使用错误罢了

网友H:
怀疑是 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I:
估计是设定问题,IP没有设定好吧

网友J:
1. PLC的IP网段,确认是否和电脑的网段在同一个网段;
2. 网线,目前市场上的网线多数是一对一的网线,建议使用交叉网线,即1--3,2--6;
3. 确认交换机的网口,一般便宜的交换机网口里面只有4个针脚,即1、2、3、6,这样就导致交换机只起到了普通HUB的作用;
4. 目前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POE功能的交换机,其实就是支持网口供电功能的交换机,但是如果是廉价的带有POE功能的交换机,很有可能会导致网口输出电压不稳定,导致击穿设备网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