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3):
USB-PPI通信电缆S7-200可以下载,但是同一根线,用在200SMART上就不能下载程序,选择的是PC/PPI通信,就是找不到CPU,200SMART的CPU固件是V2.3最新版,编程软件也是V2.3最新版,驱动都没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网上评论说 你要通过网线把端口号设定好才能用USB-PPI通讯上的,不然只能用网线连接,我之前也想试一下,可是V2.3的软件一直装不上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楼主:
之前都用网线把系统块设置好了,PC/PPI通信只需要设置站号,默认站号就是2,以及波特率,默认就是9600,这些是设置好的,并且系统块已经下载进去了,用USB-PPI通信线连接时,PLC也是打到STOP状态,但就是通信不上,找不到CPU,求之前通信成功过的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S7-200 SMART CPU好像不支持使用USB-PPI通信电缆下载程序,只能通过以太网下载。

网友C:
com口只用来和人机界面通讯

网友D:
你这个线不行,必须得用西门子的原装线才可以,我试过的
真诚感谢!我唯一不满足要求的就是西门子的原装线,找到答案了,是可以用USB-PPI线下载的,必须是原装线!

网友E:
smart200系列,都用网线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线不行,必须得用西门子的原装线才可以,我试过的

是的我用过的原装USB线没问题,你这个线是USB转串口再转ppi的,原装USB-ppi线才可以的,亲测过得

网友F:
S7-200SMART    ST系列CPU不支持PPI协议下载程序,ST系列CPU的485接口,用来和变频器,触摸屏等通讯的,楼主在给我发邮件时,我特询CPU是什么型号?
ST20   或者ST30都不行,但是西门子S7-200 通信接口也是RS485,一模一样的通信接口,S7-200可以下载程序,S7-200SMART不能下载

网友F:
S7-200PLC可以用485上传,下载程序,而SMART的485端口只能和触摸屏或者传动装置等通讯,不能上传,
下载程序,这些是西门子定义的,建议多看看手册,多关注西门子平台提供的视频教材。

网友G(2018-10-23):
1CR40s 没有网口,485怎么下载程序,用USB/RS485通信线。

网友H:
用USB/RS485通信线,原装的通信电缆,是能下载 和上传S7-200SMART程序 的。

网友I:
S7-200 SMART CPU只能用以太网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7-200 SMART CPU只能用以太网下载。
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包括扩展口也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