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有一个项目需要读取永宏PLC寄存器里面数据,通讯口2 波特率9600 无效验 数据位8 停止位1设定好之后就是通讯不上,用调试助手也不行,就是通讯超时,D0对应的地址是46001,我用46001和6001都试过都不行,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读取永宏PLC里面数据还需要别的步骤吗?

网友A:
可能是協議沒有選定,永宏默認的是他自己的協議,看你的地址應該改成MODBUS
  PLC-----設定----Port2通信參數

网友B:
永宏通讯我比较熟悉,首先你这是MODBUS通讯的,你先联机PLC,设定PLC通讯口2为MODBUS协议,和通讯参数。

另一个方式,可以用永宏的通讯协议,那就很方便了。

根据永宏的协议格式来,开头:2    站号:01(PLC站号)  命令码:46(读取多个寄存器)  本文资料:?????    侦误值:???    结束:3

比如读取D0数据,通讯格式就是:2014601D00000623      16进制:02 30 31 34 36 30 31 44 30 30 30 30 30 36 32 03

永宏通讯参数默认值:波特率9600 偶效验 数据位7 停止位1

网友C:
数据位改为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