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有4个液位计,4个阀,1个传感器, 要求液位达到最高时切换到下一个阀开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qq5583280于2018-09-04 13:46发表的 请大神帮忙设计一个三菱PLC程序(CPU FX1N) :
有4个液位计,4个阀,1个传感器, 要求液位达到最高时切换到下一个阀开启。谢谢了!!!

可以详细说一下过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就是8个水缸,2组4个一起,头尾有上下液位计,当到达其中一组的上液位时,马上打开排水阀,直到第二组高液位满了,再打开另一个排水阀,如此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8个水缸,2组4个一起,头尾有上下液位计,当到达其中一组的上液位时,马上打开排水阀,直到第二组高液位满了,再打开另一个排水阀,如此循环

那你还有个传感器干嘛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那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就行了啊,条件到了就触发
QQ:611369538

楼主:
可以帮忙提供一下程序梯形图吗,传感器先不接了

网友A:
想了一哈,你还是把详细情况说一哈比较好,有流程图最好,示意图也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