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SR40

楼主(2018-09-04):
CPU SR40 是否可以用PC-PPI电缆下载

网友A:
可以 ,现在都是网线了,速度快,方便
路在脚下

网友B:
不可以,只能使用网线,

网友C:
加个接口就可以!标配好像不带PPI接口

网友C:
还是RJ45方便!没有必要再加个PPI

网友D:
就用网线非常方便,何必再用其它的。

网友E:
不可以的,他的com口不支持P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