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的朋友

楼主(2018-09-04):
电机的伺服驱动电源接入前一定要先接一个滤波吗

网友A:
这个就像去医院看感冒候诊要不要戴口罩一样,你好别人也好,不是强求

网友B:
看情况,如果你伺服电源附近比较安静就没事

如果伺服电源线附近有大功率设备,或者大电感的必须加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如果你伺服电源附近比较安静就没事

如果伺服电源线附近有大功率设备,或者大电感的必须加

你长的真逗。

网友D:
有肯定好了。没有就是阉割版。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E:
我见过的进口设备都加了,国产的小型设备内普遍没加,实话勿喷!
条件允许就加吧,防干扰又可以不污染电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长的真逗。

网友F:
按规范施工时电控的基本原则,阉割版是中国人控制成本的产物,最终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