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加密求解

楼主(2018-09-04):
比如我在页面10里面有个数值输入元件,如要修改里面的参数,需要等级密码正确后才能修改参数,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較方便的就用等級使用(看你用哪牌人機)
不用等級就自動去寫限制條件。

网友B:
这是触摸屏的基本功能,设置输入权限就可以,不同触摸屏操作有不同,看触摸屏手册处理。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