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04):
PLC使用CP1H或 CP1E

请问要将如下CHANNEL 100
的2进位转10进位资料给D暂存器
有其他方便的指令吗?

CHANNEL          (2进位)                      (10进位)
1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 D63=1
100.01    (0000 0000 0000 0010) => D63=2
100.02    (0000 0000 0000 0100) => D63=3
100.03    (0000 0000 0000 1000) => D63=4
100.04    (0000 0000 0001 0000) => D63=5
100.05    (0000 0000 0010 0000) => D63=6
100.06    (0000 0000 0100 0000) => D63=7
100.07    (0000 0000 1000 0000) => D63=8
100.08    (0000 0001 0000 0000) => D63=9
100.09    (0000 0010 0000 0000) => D63=10
100.10    (0000 0100 0000 0000) => D63=11
100.11    (0000 1000 0000 0000) => D63=12

目前是用比较一个对一个

=  100  &1
MOV  & 1 D63

=  100  &2
MOV  &2  D63

=  100  &4
MOV  &3  D63

=  100  &8
MOV  &4  D63

=  100  &16
MOV  &5  D63
:(略)
:(略)
:(略)
=  100  &2048
MOV  &12  D63

网友A:
不是用100.00或者100.01与数值比较,用100这个通道比较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100.00或者100.01与数值比较,用100这个通道比较

谢谢提醒 已修正,
目前是照这样做

网友B: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18-09-04 19:56发表的 2进位转10进位有其他方便的指令吗? :
PLC使用CP1H或 CP1E

请问要将如下CHANNEL 100
的2进位转10进位资料给D暂存器
有其他方便的指令吗?

可以用解码器指令,把100通道进行解码为7421bcd码,再用设置的对应w进行输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解码器指令,把100通道进行解码为7421bcd码,再用设置的对应w进行输出控制。

请问有具体做法 或指令边写方式?
目前手册BCD指令
使用16进位的范例

网友C:
BCD转二进制可以直接用BINL指令,    如      BINL   100    D100
二进制转BCD可以直接用BCDL指令,  如:   BCDL  100   D100